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d78cc180a7dfdcf49503cf7811ba433f","traceid":"1a193f5217599160393956223e4c37","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A(2012-10-20):
追问:那在什么情况下用一阶,什么情况下用二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追问:那在什么情况下用一阶,什么情况下用二阶呢....

HDI板比普通板贵,什么时候用一阶或二阶要结合单板芯片和出线决定;比如:有些0.5 mm pitch  BGA芯片用的管脚数不多,可以采用通孔设计。设计是不能为了设计HDI而把单板设计为HDI,思路是:首先看能否用通孔设计,如果通孔设计确实出不完线,在考虑一阶。。。。。后面的二阶、三阶以此类推。要把成本意识贯穿到设计过程,设计的板就会有更好的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I板比普通板贵,什么时候用一阶或二阶要结合单板芯片和出线决定;比如:有些0.5 mm pitch  BGA芯片用的 ...

哈,了解了,谢了{: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举例如下:
6层板中一阶,二阶是针对需要激光钻孔的板子来说的,即指HDI板.
6层一阶HDI板指 盲孔:1-2,2-5,5 ...

那要是按照你这种说法,1-3 3-5 5-6属于几阶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要是按照你这种说法,1-3 3-5 5-6属于几阶呢?

呵呵,很简单啊.盲:1-3,3-5,5-6,属于6层叠孔形式的二阶HDI板,是否明白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很简单啊.盲:1-3,3-5,5-6,属于6层叠孔形式的二阶HDI板,是否明白了呢?

对叠孔没有理解,还有错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叠孔没有理解,还有错孔

叠孔就是1-2和2-3位置重叠在一起,而错孔是1-2和2-3位置是错开的.所以1-3的激光孔实际分两次做:先做2-3,再1-2.我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就差在图纸上画给你看了!

网友(2012-12-13):
引用 网友D:
举例如下:
6层板中一阶,二阶是针对需要激光钻孔的板子来说的,即指HDI板.
6层一阶HDI板指 盲孔:1-2,2-5,5 ...

太复杂了,听着都晕菜。

网友:
盲孔 就是表面有个孔点 背面没打穿 埋孔 内部导通 外部看不见 那个都是激光的 如果还用机械钻的话那就是通孔工艺了

网友(2013-01-31):
这样理解对不?

1.  一个6层板,有盲孔1-2、1-3、1-4和1-6通孔,这实际上只是二阶叠孔HDI板,对吧?

2.  换个角度说,一个6层板只要用二阶叠孔HDI工艺,就可以在设计时使用任意层过孔了,对吧?

3.  以上理解对的话,那么一个8层板,只要用三阶叠孔HDI工艺,也就可以在设计时使用任意层过孔了,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叠孔就是1-2和2-3位置重叠在一起,而错孔是1-2和2-3位置是错开的.所以1-3的激光孔实际分两次做:先做2-3, ...

这样理解对不?

1.  一个6层板,有盲孔1-2、1-3、1-4和1-6通孔,这实际上只是二阶叠孔HDI板,对吧?

2.  换个角度说,一个6层板只要用二阶叠孔HDI工艺,就可以在设计时使用任意层过孔了,对吧?

3.  以上理解对的话,那么一个8层板,只要用三阶叠孔HDI工艺,也就可以在设计时使用任意层过孔了,对吧?

网友E(2013-03-02):
引用 网友D:
举例如下:
6层板中一阶,二阶是针对需要激光钻孔的板子来说的,即指HDI板.
6层一阶HDI板指 盲孔:1-2,2-5,5 ...

你所说的叠孔二阶例子:盲1-3,3-4,4-6 这样还算是二阶吗?不是只有一次激光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所说的叠孔二阶例子:盲1-3,3-4,4-6 这样还算是二阶吗?不是只有一次激光孔?

原来这问题楼上已经问了,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举例如下:
6层板中一阶,二阶是针对需要激光钻孔的板子来说的,即指HDI板.
6层一阶HDI板指 盲孔:1-2,2-5,5 ...

解释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所说的叠孔二阶例子:盲1-3,3-4,4-6 这样还算是二阶吗?不是只有一次激光孔?

这种是2次压板,一次laser,应该是一阶的

网友(点评):
属于二阶叠孔HDI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叠孔就是1-2和2-3位置重叠在一起,而错孔是1-2和2-3位置是错开的.所以1-3的激光孔实际分两次做:先做2-3, ...

呵呵 的确很明确!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所说的叠孔二阶例子:盲1-3,3-4,4-6 这样还算是二阶吗?不是只有一次激光孔?

由于激光钻孔所能穿透的介质厚度是有限的(一般小于0.1MM),所以1-3实际是分两次进行激光钻孔的,先2-3,再钻1-2.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由于激光钻孔所能穿透的介质厚度是有限的(一般小于0.1MM),所以1-3实际是分两次进行激光钻孔的,先2-3,再钻 ...

一般PP是没有厚度限制的吧?

网友:
这样理解对不?

1.  一个6层板,有盲孔1-2、1-3、1-4和1-6通孔,这实际上只是二阶叠孔HDI板,对吧?

2.  换个角度说,一个6层板只要用二阶叠孔HDI工艺,就可以在设计时使用任意层过孔了,对吧?

3.  以上理解对的话,那么一个8层板,只要用三阶叠孔HDI工艺,也就可以在设计时使用任意层过孔了,对吧?

怎么没高手解答一下呢?

网友:
    其他层的怎么算,比如12层的

网友G(2014-10-27):
引用 网友D:
    举例如下:
    6层板中一阶,二阶是针对需要激光钻孔的板子来说的,即指HDI板.
6层一阶HDI板指 盲孔:1-2,2-5,5 ...

请教一下 压合2-5层后,再钻2-3,4-5层,怎么保证在钻2-3层的孔时不会钻到第4层甚至到第5层去呢?还是因为激光钻孔可以精确定位钻孔的深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 压合2-5层后,再钻2-3,4-5层,怎么保证在钻2-3层的孔时不会钻到第4层甚至到第5层去呢?还是因 ...

是的,激光钻孔在保证钻孔位置不能偏差的同时,又要控制好其深度,这就是激光钻孔技术的难点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激光钻孔在保证钻孔位置不能偏差的同时,又要控制好其深度,这就是激光钻孔技术的难点所在!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不客气!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举例如下:
6层板中一阶,二阶是针对需要激光钻孔的板子来说的,即指HDI板.
    6层一阶HDI板指 盲孔:1-2,2-5,5 ...

    如果我理解为几阶就是经过几次压合也是可以的吧
    之前的工厂只能做1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如果我理解为几阶就是经过几次压合也是可以的吧
之前的工厂只能做1阶的

    不能按几次压合啊,例如:6层板,一阶HDI板,只有激光1-2,5-6.此时是一次压合。
                                            如果是盲:1-2,2-5,5-6,则此时需两次压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PP是没有厚度限制的吧?

pp都是有厚度要求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能按几次压合啊,例如:6层板,一阶HDI板,只有激光1-2,5-6.此时是一次压合。
                          ...

    谢谢啊
就是说使用几次laser钻孔就是几阶的意思
你举得例子很清楚明白 以前关于HDI的理解是错了
    谢谢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啊
    就是说使用几次laser钻孔就是几阶的意思
    你举得例子很清楚明白 以前关于HDI的理解是错了
 ...

    不客气!

网友I(2015-02-10):
引用 网友D:
由于激光钻孔所能穿透的介质厚度是有限的(一般小于0.1MM),所以1-3实际是分两次进行激光钻孔的,先2-3,再 ...

由于激光钻孔所能穿透的介质厚度是有限的(一般小于0.1MM),那激光钻孔的层的介质厚度都小于0.1mm?

网友(2015-03-23):
引用 网友I:
由于激光钻孔所能穿透的介质厚度是有限的(一般小于0.1MM),那激光钻孔的层的介质厚度都小于0.1mm?

是的,太厚了难以钻穿!

网友:
从板的一端看,其不同种类的盲孔个数可定为阶数。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高手们的解答了了我的难题啊

很久没过来论坛里了,大家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

学习使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