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用lp wizard中建立的封装

楼主(2012-04-18):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lp wizard建立元件封装后 导出放在一个库里,然后再把这个库添加到layout中的 library里,可是里面的封装不能调用,要怎样才可以调用lp wizard建立的封装呢?求解答

网友:
这个与你是否用lp wizard做封装无关,看下是否是.pt9格式的

楼主:
我把封装导出来就不是.pt9格式的,把封装后缀改为.pt9后还是不行,调用时提示此封装不存在

网友:
用lp wizard做封装时,要选择你要的类型版本,而不是修改后缀。如果是PADS,则如下图所示:

楼主:
这样是可以了,但是我想把这些封装保存在我自己建立的库里,我自己的库并不在pads附带的库里面,而是在另外一个盘里,当我把封装保存在自己的库里的时候,就不行了。

楼主:
保存在我自己库里的时候变成了如下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