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型ESD封裝 怎麼做

楼主(2012-04-18):
小弟是新手
請問在pads要產生三角型的ESD封裝 怎麼做
好像沒有可以選的形狀
allegro中是做成SHAPE 然後存入PAD
但在PADS中 小弟是頭一次做
先進們!!指導一下

网友:
    用COPPER直接画

网友:
    焊盘结合Copper,copper为三角形,结合后的整个焊盘就是三角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