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三角形如何制作

楼主(2012-04-18):
我画的PCB板RF头是三角形的,我做封装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做,如果用圆形的孔,间隙很大,要做夹具不是很理想。请高手指点。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帖,我的元件是三角形插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铜皮来绘制异形焊盘啊。
用右键中association来关联铜皮和焊盘,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焊盘。
希望可以帮到你 ...

他说的是孔,要形成金属化过孔,我们公司是这样做的:先board cut out一个三角形,然后将通孔中心排列在三条边上,显然,有半圆凹进去了

楼主:
谢谢了。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做圆形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