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PARTITION,从属PART02处理时软件报错,线孔无法编辑合并

楼主(2012-04-18):
分PARTITION,从属PART02处理时软件报错,之后发现部分线、孔无法编辑,并且无法合并到主PART里。
请问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
你可以查看一下软件提示的错误是什么~~做下DBDOCTOR

网友:
是你分了以后还没合就进行了修改造成的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找到解决的办法。同上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