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一画线,所有错误都不提示了

楼主(2012-04-18):
如题,本来很多错误,图上一片绿色,但是画一下线,就全不提示了,得用DRC检查,才显示出来,再画线,又全没了!

网友:
按o p,,在裡邊的PCB EDITER-------GENEROL 把ON LINE DRC打開。

楼主:
打开了的

我的意思是:本来有错误提示,但是画一条线后,错误就不提示了。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以下图示错误?

网友:
遇到过,但是没的办法,只能重启软件!估计是软件不稳定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