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安装孔,但是用不了?

楼主(2012-04-18):
先是做了个PAD,在做了个MECHANICAL SYMBOL的封装,路径也是对的,在place时也能看到,但是就是调不出来。
每次一点那个放PCB板上时突然就没了。

网友A:
是用allegro吗?

如果调不出来,allegro 最下面的窗口会的提示,比如说Pin脚定义不匹配,比如说找不到PAD等,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allegro吗?

如果调不出来,allegro 最下面的窗口会的提示,比如说Pin脚定义不匹配,比如说找不到PA ...

谢了,已经解决了,我忘了设置范围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多谢您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