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打开软件很慢!怎么解决!

楼主(2012-04-18):
    如题!跪求解决方法,每次要等5分钟才打开文件!

网友A:
    安裝時網路的連線狀況如何 是連線 還是離線
    如果是上網狀態  那就在上網狀態打開
    如果是離線狀態  那就在離線狀態打開

    我試過很多台電腦都這樣
我裝的是PADS 9.3

网友:
    很有可能你电脑出问题了!!!

网友:
    編輯 Crack 之後的文件,可以加速PADS9.3開啟的速度。

    編輯 MentorKG.exe 生成的 LICENSE.TXT 或是 LICENSE.DAT 文件只需要保留下面二行其餘刪除
    INCREMENT mgc_s mgcld 2021.010 ..............................
    INCREMENT mentorall_s mgcld 2021.010.........................

保存編輯後的文件,即可使用。

网友B:
    補充一點,利用 环境变量中 license 的路径來查看 license文件。

    環境變數 MGLS_LICENSE_FILE 的內容找出來,例如 c:\flexlm\LICENSE.DAT。
    只要編輯所指定的該文件即可。

网友(点评):
没看懂,能具体说详细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
    以后这样的问题请把电脑配置,是装在C盘还是D盘的 写一下吧。

网友:
    重装重新破解,你下的版本不对,再下一个安装,我的刚开始也是打半天也打不开,后来我再下了一个,安装就好了,打开很快,

网友:
    是不是有多个版本的PADS存在?

网友C:
    能不能给个可行的方案,答案太多了,五花八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个可行的方案,答案太多了,五花八门

给你绝对的方案,就是改变环境变量,我装的9.2版本的也是这样,请教公司的人,他告诉我搞定的,具体方法楼上有人写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绝对的方案,就是改变环境变量,我装的9.2版本的也是这样,请教公司的人,他告诉我搞定的,具体方法楼 ...

楼上是只哪楼的,你就直接说下咯,好人做到底吗

网友(2012-10-15):
    我安装了mentor之后,PADS9.4启动要几分钟!!!!!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LIC直接放在C盘根目录下 不要放盘里 安装单机版不要用网络版

网友:
    设置一下环境变量就OK了: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加一个变量  变量名为:MGLS_LICENSE_FILE    变量值为 C :\flexlm\LICENSE.DAT  (也不一定是C盘,看那个盘下有FLEXLM就设置那个,一般是C盘)   然后重启软件,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裝時網路的連線狀況如何 是連線 還是離線
如果是上網狀態  那就在上網狀態打開
如果是離線狀態  那就在 ...

求指导PADS9.3在win7 64bit环境下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補充一點,利用 环境变量中 license 的路径來查看 license文件。

環境變數 MGLS_LICENSE_FILE 的內容找出 ...

求指导PADS9.3在win7 64bit环境下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指导PADS9.3在win7 64bit环境下安装

 破解版9.3档案太大 无法上传 您找其它人帮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