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片有两种电源怎么控制上电的顺序

楼主(2012-04-18):
最近用到一芯片有两种电源3.3v和1.8v,要求3.3比1.8先上电,请高手指点下载电路上要怎么做啊

楼主:
还有断电的时候需要1.8v先于3.3V,有什么电路可以实现啊,麻烦高手指导

网友:
再高的手,也要搞清楚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呀。
电源转换芯片,一般有个EN的脚,就是靠这个脚来做上电顺序的。

楼主:
是芯片EP9351需要两种电源供电

网友:
通过控制DC/DC的使能

网友:
有USB做连接吧,电源做3.3V,数据做1.8V,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同意3楼说的,不过下电的时序好像不太好控制

网友:
通过EN脚控制!!

楼主:
学习了,上电解决了,问了厂家断电可以不管

网友:
我用硬件就可以实现.你将电路发过来.我帮你修改一下. QUANQIONGCH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