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GND和AGND用导线连起来?是不同网路啊连不上

楼主(2012-04-18):
有什么好办法,每次连上铺铜自动避让开了

网友:
用电感连接

楼主:
直接用导线呢 可以连上吗 ?可以不管DRC错误的,要是用protel就好, 就可以直接连上了

楼主:
我画GND铜皮和AGND铜皮在间隙处叠加一起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可以呀,但这样不好吧,等你走了,别的工程师接手你的工作,改你的的板子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A:
9.1以上的版本增加了桥接功能,是可以的。

网友:
干嘛不放个器件  电感 电容  电阻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以上的版本增加了桥接功能,是可以的。

我9.3的, 怎么桥接?

网友A:
画一个铜,然后选择属性,选择桥接(Bridge)然后选择Nets to bridge,然后选择网络。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铜,然后选择属性,选择桥接(Bridge)然后选择Nets to bridge,然后选择网络。OK

方便截个图吗  确实没看到

网友:
我画一个给你看一下

网友A:
你看看。然后回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然后回信

我电脑问题?

网友A:
我还给你上传一次

楼主:
看来电脑问题 回家在搞 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给你上传一次

哦  原来在这里啊  ,主要是不认得那个单词,一直没注意 ,又学了一招,非常谢谢!

网友:
从规范的角度看,gnd和agnd是两个网络,当然不能连,使用某些方式可以达到目的,但是会造成概念理解上的混乱。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1.原理图中全部使用gnd或者agnd,在pcb中对平面层进行处理;
2.在原理图中用一个0欧的电阻,磁珠之类的把gnd和agnd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