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义电源层,铜箔不完整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如图所示定义电源层的时候,明明是同一个铜箔,铜箔不完整,感觉中间被撕裂了,撕裂处没有route keerout限制区域也没有切割线。Db-check也做过了,切割线也重新画过了,就连outline也重新画过了,还是一样,不知道哪位朋友了解原因。

楼主:
急啊,没人知道吗?

网友A:
antietch重新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ietch重新画一下

开始就说了,切割线重新画过也没有用,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這個很難查,通常遇到不規則線或是過多的轉角會出現

解決方法一:你可以嘗試轉GERBER 他會秀出ERROR 在哪個座標 ,
                       你就把那邊比如說有VIA或是線的地方 ,利用 Void 銅稍微挖大一點

解決方法二:你可以改變那一層銅的間距,比如說你本來設shap 是隔8mils
                   改成隔10mils,或許可以解決

    在不行如果你是16.3的可以傳來我幫你看看

网友:
    板上有做等长?

网友:
    遇到过几次,板上有做等长走蛇形线时,铺铜的时候软件就容易犯毛病呢。

网友:
    原来在AD中碰见过,感觉是规则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