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可以做成封裝嗎

楼主(2012-04-18):
知道LOGO可以轉成ASC
IMPORT進來
但有可能把這個ASC做成封裝 然後用ECO \ADD COMPONENT
這樣可行嗎  小弟剛剛學
望先進們指導一下

网友A:
edit ——insert new object 也可以做成封装 在丝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 ——insert new object 也可以做成封装 在丝印层

在PCB Decal Editor 中  只看見import dxf
好像沒有import asc的功能吧
您說的insert new object找不到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PCB Decal Editor 中  只看見import dxf
好像沒有import asc的功能吧
您說的insert new object找不到 ...

1,在PCB Decal Editor 中看不到import dxf ,在layout中有。在PCB Decal Editor 中是沒有import asc的功能,我也没说有,是你自己说的

2,insert new object在layout界面中有,看能否插入你想插入的LOGO

网友B:
把這個ASC做成封裝 然後用ECO \ADD COMPONENT
这个很好用 我都用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PCB Decal Editor 中看不到import dxf ,在layout中有。在PCB Decal Editor 中是沒有import asc的功 ...

原來如此阿  誤會一場
感謝阿 終於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這個ASC做成封裝 然後用ECO \ADD COMPONENT
这个很好用 我都用这个的

    这个eco/add component在哪? 我初学9.3没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eco/add component在哪? 我初学9.3没看到

之前有人发过的文件,转给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人发过的文件,转给你看看。

    这个能强行添加元件 那能不能强行添加过孔 强连线之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强行添加元件 那能不能强行添加过孔 强连线之类的呢?

这个add components我从来没试过,添加过孔我用的是add via, 连线我用add route。

网友E:
    用insert new object功能可以插入LOGO,但制版时做不出来。应该是要将LOGO做成元件,然后添加进去。不过我不懂把LOGO图案做成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insert new object功能可以插入LOGO,但制版时做不出来。应该是要将LOGO做成元件,然后添加进去。不过我不 ...

LOGO可以做成封裝 可以參考這個檔案
不懂的話 可以問我

    BMP TO ASC.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