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use报错

楼主(2012-04-18):
我想问两个问题,关于reuse的。
1。我现在的两个器件方向不一致,1脚标,相差90°,我想复制,有办法吗????
2。我现在复制的层是6层,而我所用到的板子是10层的,报错,采取如何措施能够复制成功,有好办法吗????

网友:
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吧,你可以把6层的板设置为10层这样就可以做ruese了

楼主:
没有达到目的,10层是改了,但是发现芯片1脚的位置是对的上,但是是放在不同的面,复制过来网络对不上。又不能镜像。另一个可以复制的板子方向是一致的,但是也是放在不同的面。最终我都没有复制成功,还有什么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