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r文件怎么打开呢

楼主(2012-04-18):
我安装了QII,请问qar文件怎么打开呢

网友:
该文件是在quartus中上边栏project菜单下Archive Project选项产生的,相当于quartus自己的一个压缩文件,把自己设计的project压缩成该文件夹,容量会大大减小,很方便,所以打开时只要用quartus直接可以打开相当于解压

网友(2012-11-01):
project——Restore Archive Projec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