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板框怎么一次性导入变成outline呢

楼主(2012-04-18):
类似这种板框,里面的小圆是否可以跟外面的板框一起导入pads里一次变成outline.请高手指点!!!

dxf

网友:
pads要求结构图2D line导入后成板框必须是封闭的 你把里面的小圆改成boardoutline cut 试下

网友:
我看了一下,你应先把那个2DLINE 解体才行吧

网友:
先在CAD中解散,然后再保存成DXF,再导入就OK

网友A:
外框在AutoCAD里做成封闭曲线,抠孔也是。外框层名:BOARD_OUTLINE_00, 抠孔层:BOARD_CUTOUT_00,再导入

网友:
像这样的建议做成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框在AutoCAD里做成封闭曲线,抠孔也是。外框层名:BOARD_OUTLINE_00, 抠孔层:BOARD_CUTOUT_00,再导入

tieguanyin2008 你这个方法可以一次性导成outline吗?还说是那些抠孔要自己重新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