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显示区域

楼主(2012-04-18):
left x  这一项的1200 想改成600.  改不了!改成2400就可已. 为什么呢?

楼主:
这个是提示

楼主:
刚刚 试了  可以改到900,改到800就自动跳回900!

网友A:
你要全部选中,包括符号“-1200”,删掉,再改成想改的值。
只是修改部分是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全部选中,包括符号“-1200”,删掉,再改成想改的值。
只是修改部分是不可以的

谢谢

我试了 还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用16.3……
我感觉这应该是软件的bug……
我最近也一直遇到这个问题
又有时用上面我说的方法,可以改变

刚刚试了一下,发现又不可以了

但是,又发现把值一点一点的改变(如“-60”改到“-55”),是可以改变的

有时候,关了那界面关了,在设置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6.3……
我感觉这应该是软件的bug……
我最近也一直遇到这个问题

我的也是16.3 !

网友A:
不知道你搞定没有?
今天发现应该是这个问题:
设置画纸大小的时候必须符合Width值大于Left X值,Height值大于Lower Y值(均取绝对值)。
还不行的话,就是要注意栅格点设置的问题。
详细的请参考我的博客:chuanyang.org/archives/1025.html
这应该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搞定没有?
今天发现应该是这个问题:
设置画纸大小的时候必须符合Width值大于Left X值,Height值 ...

谢谢你这么热心! 我昨天新建一个图纸, 就可以缩小了,我怀疑我原来的图纸上有什么东西我没有删除!但是我又没找到,所以那张PCB我就不要了!

我是练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