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布线问题

楼主(2012-04-18):
pads Layout布线到一半时,我如果要回到没有布线状态,怎么操作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你说单根线布到一半时取消就可以啦 如果说整块板布到一半回到没有布线状态,那就select net 全选delete即可

网友:
你可以再拉线的时候右键,选择结束方式--无孔结束--再按住ctrel键并点击鼠标左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