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怎么同步更新到orCAD的原理图

楼主(2012-04-19):
如题,我知道可以从orcad的原理图更新到pads 的PCB中,但反过来从PCB更新到orCAD就不懂了,望高手指教下哈...(注意原理图不是Logic,所以用不了ECO From PCB)

楼主:
各位有这样用过的么?

网友: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同步?用意是什么?
如果PCB中ECO后元件更新很多,那你以后不用原理图导网表了;
如果PCB中ECO后元件更新很少,删除一部分或者添加一部分不要很长时间吧!
在ORCAD中你还得画,连原理图也想偷懒,至少每个项目保存资料时需要吧。另外原理图中的库大部分迟早要自己建的。连CADENCE本公司的ALLEGRO就没有这样的功能,何况是MENTOR。
当然了 ,办法不是没有,PADS layout 不是可以同步LOGIC吗  等你把LOGIC 搞好后再转化为ORCAD格式,具体转换方法网上资料查。但想想可能比自己修改画原理图更慢。

楼主:
用意是:,当在layout走线遇到信号交叉时,想直接ECO交替过来。如果在原理图上改,还要对着PCB管脚慢慢对应了。不是增加或减少元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意是:,当在layout走线遇到信号交叉时,想直接ECO交替过来。如果在原理图上改,还要对着PCB管脚慢慢对应 ...

直接改用 PADS Logic。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意是:,当在layout走线遇到信号交叉时,想直接ECO交替过来。如果在原理图上改,还要对着PCB管脚慢慢对应 ...

这么说走线时发现原理图有错误,你在PCB 上对应管脚时不也是慢慢的吗  为防止出错,你还是老实在原理图上改吧

网友:
    orcad文件用pads logic直接打开 不就可以同步了吗,注意打开前orcad文件做个备份。

网友:
    如果在原理图上改,还要对着PCB管脚慢慢对应
我也有同感,这几天弄的的痛苦的很啊!有哪位高人可有高招?多谢

网友:
    PCBNavigator  用这个软件 可以同步 ORCAD 原理图和PADS LAYOUT

网友A(2012-11-07):
    不知道ORCAD能不能同步PADSPCB交互式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ORCAD能不能同步PADSPCB交互式布局?

    可以用logic导入orcad,再跟pads交互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