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如何批量选择同一类目标

楼主(2012-04-19):
EE7.9.3如何批量选择同一类目表:例如:元件编号,走线,一类元件在线等候。

网友:
看图说话,即搜即选:

楼主:
谢谢二楼的朋友。

楼主:
请问上面的框是在哪儿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上面的框是在哪儿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