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倒入ORCAD10.5的ASC网表后元件Attributes没有显示?

楼主(2012-04-19):
pads9.3倒入orcad10.5的ASC网表后元件Attributes没有显示?我在Display Colors Setup里面已经设置了显示Attributes了,但是也没有显示,请高手急救!

网友:
ORCAD出网表时,要加上{Value}

网友:
楼上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你好!多谢你的指导!我现在在PADS  layout里可以查看到元件的属性,但是显示不出来,这又怎么调?还是软件的兼容性要设置,怎么设置PADS9.3与ORACD10.5配用,PADS2007与ORACD10.5配用。希望大哥能再次指导。

网友A:
选择元件---选择所有-----属性----如下图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元件---选择所有-----属性----如下图设置

还是调不出来,有电话或QQ吗?我的电话15817260612,QQ:315687436你响一下我的电话,我打给你,我很需要你的帮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元件---选择所有-----属性----如下图设置

而我这边调的,只能调到这样。帮帮忙了!谢谢

网友A:
你上面选择的错了,应该选择值而不是参考名,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选择的错了,应该选择值而不是参考名,如图

太感谢了!这个问题在您的指导下我领会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PADS9.3怎么自动摆放元件?怎么样按原理图和页来摆放元件。我在ORCAD10.5那边已经设置好页码,而且也有一起输出ASC文件。

网友:
把orCAD转换成Logic,然后从Logic里与PCB进行关链进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