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怎么开启OPEN GL的模式!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19):
allegro 中怎么开启OPEN GL的模式!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 setup / user preference / display / OpenGL

网友A:
开了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噢~~谢谢~~3D View 要这个模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了有什么好处吗?

    还可以让16.X的走线达到15.X的显示效果!

网友:
    默认就是开启的,除非你特意关掉;开启openGL后速度要快很多;
具体参见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