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存入Library manger的2D LINES |

楼主:
评分 | ||
评分 | ||

网友A(2012-04-25):
引用 楼主:
您的軟體什麼版本
ASC如何產生的
從BMP TO ASC 的程式嗎

不好意思哈,我意思是我用那个bmp2asc的软件是可以加图片的,但是我想把logo变成decal放在库里,但是import asc文件时提示我的版本低于4,所以不能加,我就是想问低于4的话怎么办啊?就是不能加decal了吗?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哈,我意思是我用那个bmp2asc的软件是可以加图片的,但是我想把logo变成decal放在库里,但是impo ...

載入這個ASC看看
看看可否載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載入這個ASC看看
看看可否載入

还是不行,就是在decal editor - library - import asc file对吧? 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就是在decal editor - library - import asc file对吧? 如下图

終於懂了 您搞錯了
那個ASC在工作區開的
不是在PCB DECAL EDITOR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就是在decal editor - library - import asc file对吧? 如下图

您搞錯了

ASC導入於工作區
工作區倒出DXF
DECAL EDITOR(封裝編輯器)導入DXF
SAVE AS DEC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搞錯了

ASC導入於工作區

不好意思刚才弄错了,但是我按正确的方法试了还是一样的错误,import dxf文件提示我ASC版本低于4,所以不可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弄错了,但是我按正确的方法试了还是一样的错误,import dxf文件提示我ASC版本低于4,所以不 ...

您的意思是在PCB DECAL EDITOR下IMPORT DXF不正常
那就神奇了 沒遇過 軟件是哪一板的
您確定那個DXF在工作區IMPORT也是正常嗎
看來您把問題整理一下 問JIMMY 他應該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在PCB DECAL EDITOR下IMPORT DXF不正常
那就神奇了 沒遇過 軟件是哪一板的
您確定那個DXF在工 ...

import dxf在工作界面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port dxf在工作界面是可以的

用這個DXF試看看
如果不行 那就跟軟件有關係 不過也不大可能 我用9.3很快樂
試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這個DXF試看看
如果不行 那就跟軟件有關係 不過也不大可能 我用9.3很快樂
試看看吧

悲剧呀。。。我想确定一下,先把ASC文件在工作界面import, 可以看到Logo,然后export去DXF文件,之后打开Decal Editor,Library,选择Decal,然后Import DXF文件, 这样对吗? 在打开Library之后不用新建任何文件吧? 我的也是9.3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悲剧呀。。。我想确定一下,先把ASC文件在工作界面import, 可以看到Logo,然后export去DXF文件,之后打开 ...

不是選DECAL
是在DECAL EDITOR的工作畫面下直接IMPORT
然後存成DECAL (SAVE AS DEC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選DECAL
是在DECAL EDITOR的工作畫面下直接IMPORT
然後存成DECAL (SAVE AS DECAL)

我import之后出现了下面的窗口,你有吗?直接关了还是什么呢?我关了之后保存为New Decal,它提示是否保存新的Part,我选了Yes,然后在Part information 窗口里看不到Logo呀,我是不是又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import之后出现了下面的窗口,你有吗?直接关了还是什么呢?我关了之后保存为New Decal,它提示是否保存 ...

看不到是正常的 因為你的層在29
應該是在26

你用我給的DXF試看看 如果可以載入
表示你在IMPORT和EXPORT DXF中操作不正確
您可以到網上參考一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