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计算微带线的传输速度

楼主(2012-04-19):
最近想算一下微带线的传输速度,根据书上说微带线有些电力线在空气中有些电力线在材料中所以其传输速度较为复杂。需要建立二维场求解,但是很多在介绍二维场时候都是讲一些软件,请问我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加入我需要用软件计算,我需要什么软件?哪里下载?如果不需要软件,那如果计算呢?

网友:
因为介质的不均匀性,所以有有效介电常数(线路在均匀介质传播)和相对介电常数的概念,对于传输线线,介电常数越小,速度越快;特性阻抗越高,信号延迟越小。

用有效介电常数可以估算微带线的相速度Vp=c/根号Eeff.

网友:
楼上的版主正解!也可以从电磁场的理论分析,由于带状线被相同的介质所包围,所以电磁场全部在介质中;如果是微带线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一部分电磁场分布在空气中,一部分分布在介质中,所以介电常数由两部分共同决定。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有个估算就可以了;至于什么软件可以计算。我用的是hyperlynx,截图给你看:

网友:
我估计信号的传输速度一般是外层150ps/inch,内层170ps/inch.如果知道材质具体的相对介电常数, 可以在Allearo中设置叠构,软件自动帮你算出每条布线的传输延迟。 在CM中即可察看计算结果。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上说信号的传输速度一般是外层150ps/inch,内层170ps/inch.我觉得外层传播速度要比内层要快,因为介电常数决定传播速度,综合介电常数越小传播速度越快,外层是空气和介质的综合介电常数,其一般比内层介电常数要小。

网友:
我说的就是外层的快呀, 你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