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与平面层连接问题

楼主(2012-04-19):
如何让via 与平面层直接相连,而不是通过热焊盘.比如via (网络GND)与内地层(负片,网络GND)如何直接相连,不是通过热焊盘.如何做这样的via呢?

网友:
与顶层焊盘一样,然后在铺铜的时候选择完全连接。 就没有热风的十字X 了

楼主:
"与顶层焊盘一样"是说做via是缺省的中间层和顶层一样吗?不选用flash?能详细点吗
我说有是负片,比如地层,电源层哦,不是正片哦.

网友:
你可以建立一个全连接的热焊盘。即在Flash symbol中画一个0.5mil的圆形shape。
然后在你需要全连接的过孔文件中使用这个FLASH。
这样,在负片层中,就是全连接啦。
祝你成功

楼主:
做过这样的VIA,不过没敢用,怕出问题.在保存VIA时会有警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过这样的VIA,不过没敢用,怕出问题.在保存VIA时会有警告.

放心吧,华为都这么干。

楼主:
呵呵,谢谢!这下一有底了

网友:
flash做的比drill小。

网友:
出负片比较麻烦,可以试着出正片,不需要flash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