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設計如何學起

楼主(2012-04-19):
請問新進們
小弟從事layout工作
但對於原理圖的功能都不是很懂
硬件設計該如何學起
多看看別人的設計嗎??
另外 請問硬件設計除了使用orcad外 設計都不使用軟體模擬嗎
需要學習P SPICE或ADS嗎

网友A:
做硬件的何做LAYOUT有很多不同
你别还老惦记着这个软件那个软件
ORCAD和PROTEL99SE对做硬件的来说差别不是很大
主要还是要懂原理,一看你就是LAYOUT过来的,还老惦记着用什么软件,用哪个软件都一样

如果要做仿真的话 模拟电路你学习下Multisim,数字电路和单片机为主的建议学Proteus ,可以仿真单片机程序

不一定要学CADENCE里面的仿真,要学会自己搭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硬件的何做LAYOUT有很多不同
你别还老惦记着这个软件那个软件
ORCAD和PROTEL99SE对做硬件的来说差别不是 ...

樓上所言甚是
好好學習了

网友B:
做硬件可以从LAYOUT做起,现在很多硬件都要会LAYOUT,然后才去学电路,电路熟了再学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硬件可以从LAYOUT做起,现在很多硬件都要会LAYOUT,然后才去学电路,电路熟了再学仿真

感謝阿 這就是我的目標
基本上一步一步來
當然也很想學51和ARM
不過不可能一下子通通都會

网友:
新手上路,感谢

网友(2012-07-23):
加油,偶也想从layout 转 硬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