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3G以上的高速走线要求

楼主(2012-04-19):
产品结构决定高速走线没法短,实际的走线有些长,可以满足高清信号的要求,但不满足3G信号要求,这种情况下,不改变线长,还有别的措施使其达到3G信号要求的办法吗?谢谢名位

PCB板上75欧姆的走线和75欧姆的线缆有什么区别,可以相互代替吗?

网友:
1.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满足高清信号的要求,但不满足3G信号要求?。。
不改变线长,可从减低损耗(线适当加宽或有条件可以使用更好的介质材料),或者
采用预加重/均衡等减低损耗的方法。
2.走线和线缆有什么区别。恩,这个还真挺难回答。。。
一个在PCB上,一个不在PCB上。。
电缆的损耗要比走线小很多吧(如果带屏蔽的电缆)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可以实现代替的。。

楼主:
视频不是有高清信号嘛,高清信号比3G信号的时钟频率低,所以高清信号对走线要求低。

楼主: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可以实现代替的。。”
如果线缆好的话,就不在板子上走75欧姆的线,直接焊接屏蔽线

网友:
也不太理解楼主的说法???

网友:
3G 也不算多高的频率,不要太长,你究竟是多长,你可以采用专用的高速信号电路板的板材,FR4估计会差很多。 75ohm是特性阻抗,如果走线不容易实现的话,你可以用线缆,但要注意选择合适的连接器。

网友:
信号完整性eric:超过1G,线长超过10INCH。那么损耗是最大的考虑因素。要从有损传输线的角度考虑。

网友(2012-05-25):
不改变线长,要降低损耗可从以下几点考虑:
1.在发送端采用预加重,接收端均衡的方法弥补信号的过度损耗。
2.就是使用更低DF值的板材,DK值决定信号在PCB上的传播速度,而DF决定损耗的大小。
3.适当的调整线宽也可以减小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