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cb封装丝印问题

楼主(2012-04-19):
在画的PCB上有一器件封装被放在了底层,可是此封装的丝印怎么在底层和顶层都显示呢,有哪位遇到这问题吗,怎么解决啊

网友:
1.一般封装丝印使用Package Geometry silkscreen_top/bottom
2.你看一下封装本身是否将边框画在了两个丝印层(top bottom都有)叠在了一起,区分一下颜色看看。

楼主:
看了top bottom层都有的,其他元器件在bottom的就显示silkscreen_bottom的丝印,在top的就显示silkscreen_top的丝印,可是这个器件在bottom层丝印silkscreen_top/bottom层都显示了,很奇怪不知道我那边操作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top bottom层都有的,其他元器件在bottom的就显示silkscreen_bottom的丝印,在top的就显示silkscreen_t ...

因为其他的一般封装文件中只有一个丝印,是放在TOP层的,
在PCB中mirror之后,TOP层丝印就显示在BOTTOM层了。
你双面都有,Mirror之后,TOP层mirror成Bottom层。
Bottom层mirror成TOP层,所以就出错了。

@斑竹,给我发点钱吧,我觉得我太有耐心了。

楼主:
“你双面都有,Mirror之后,TOP层mirror成Bottom层。Bottom层mirror成TOP层,所以就出错了。”

封装做的时候都会在skill top和bottom画丝印,其他封装我也是这样做的,就没这问题哦,只这个封装这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