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 拼板时候怎么做V-CUT

楼主(2012-04-19):
基板做拼板想用V-CUT。不知道应该在哪个层怎么做。怎么表示。厂家就知道是V-CUT。应该怎么做。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用outline 拉一条线就可以啦

网友(2012-05-30):
直接拉出一条2D line,直接在上面标示这里是VCUT,就OK了。
, M, k4 j, H" O6 H8 n要理解VCUT,就是一条线到底去切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