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器件红框问题

楼主(2012-04-19):
sch调入器件后有个红框,是什么东西?

网友:
表示当前缓存的该器件Symbol与Central Library里的不一致(你可能改动过),需要update(建议:update前,最好先把该器件disconnect)。

楼主:
是改动过了,谢谢!

不是自动UPDATE的??

网友:
需要人工确认,可以全选或指定个别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