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一些关于拼板的问题

楼主(2012-04-19):
小弟最近在做小测试板(有3个不同的),准备拼成一张大板发给厂家做,但是在用AD拼板时发现将3张不同的板放在一张PCB图中相同编号的元器件会自动改变(如:第一个中R1编号不变,第二个中R1变成R1_1,第三个中R1变成R1_2),如果就这样发给厂家那板子回来是就有R1_1,R1_2。请问怎样修改设置使拼板是不自动改变编号。
还有就是翻转板子是(不是翻转元器件),有些元器件的编号不跟着翻转,怎样修改让它随着板子一起翻转?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
不能直接粘贴,用特殊粘贴就好了

网友:
有两种方法解决你的拼板问题:
1、你只需将板框架做拼板处理即可,板厂自会拼板生产。
2、如你非得想自己拼,可以单板的方法式,出好GERBER文件,再导回PCB中,再全选,复制、粘贴即可,但这种方法,不适合有负片的板子。

    建议是采用第1种方法,简单实用。

翻转板子,在板层那个地方,点一下右键,选择flipped

网友:
使用特殊粘贴:
1、复制目标
2、选择菜单:编辑— 特殊粘贴,在弹出的“选择性粘贴”窗口,点“保持网络名称”“复制的指定者”,然后点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