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新问题 不解!!

楼主(2012-04-19):
昨日还通过orcad修改了原理图并成功倒出网表后,成功导入pads!今天再次通过pads导入网表时,出现错误 什么都没有改,实在是郁闷至极了!请高手帮忙处理下,谢谢啦!Reading file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jkl.ASC
*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
*PADS2000*
Loading <C0402> from library
Cannot create attribute with name <Design.Timestamp>
Warning: Attribute of type Design.Timestamp not allowed for specified object
**INPUT WARNINGS FOUND**

网友:
timestamp 在update library里有见过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2012-12-2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Design.Timestamp
这个属性不能在PADS的原件属性里面生成,你在ORCAD里面删掉再导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sign.Timestamp
这个属性不能在PADS的原件属性里面生成,你在ORCAD里面删掉再导一次

您好!请问是删掉什么呢?我将有提示问题的封装重新做了下,就没这样的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