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封装生成器做出来的封装有问题

楼主(2012-04-19):
在网上 搜了个allegro的封装生成器0.0.8.0 FPM,在做焊盘时,发现孔径大于2.15的时候,封装生成器做出来的Thermal小于 Regular,这样的热风焊盘是不对的吧,应该要大于Regular的吧,请问各位大大,应该怎样修改,具体Therma和Regular标准是什么,要怎么弄,FLASH自己新手,做的不好,请指教了

网友:
可以小。理论上只要不比drill小就可以。

如果不清楚定义的话,不建议用负片做板。

网友:
出gerber的时候,去掉内部不使用的regular pad即可

网友:
分情况看你的孔内径有多大 一般的话Thermal大于 Regular20MIL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