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不能自动分配subckt Node?

楼主(2012-04-19):
版本,帮忙看下,我的档案不能自动分配subckt Node?如下图所示.谢谢.

楼主:
我IC模型已经加IBIS模型了.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IC好像可以,电容 电阻需要手动点击

网友:
去Net Manager里看下,是否已经将AGND放入GroundNets里,两点至少要有一个GND网络节点才可以。

网友:
顶zzchu,一语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