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兄弟用过LT3487的

楼主(2012-04-19):
我最近再用LT3487做ccd的驱动电源,下面的图是原理图和PCB图,现在的问题是15V电压出来了,-8V的电压出不来,用过这个片子的兄弟麻烦赐教

网友A(2012-08-27):
把LT3487的DATA SHEET 发出来,看看?

楼主:
我换了一个方案,用了个更简单便宜的,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T3487的DATA SHEET 发出来,看看?

我换了一个方案,用了个更简单便宜的,谢谢关注

网友(2014-10-26):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一个方案,用了个更简单便宜的,谢谢关注

是766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