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中如何显示两个及多个眼图模式

楼主(2012-04-19):
RT,求相助,感谢..

网友:
在SPDSIM仿真完成之后,在左边的列表里可以选择要看的观测点,可以多选,然后将显示模式切换至眼图显示,并设置对应的周期,所选择观测点对应的眼图就都显示出来了。

如果要再打开一个眼图窗口,按图中所示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