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中,电阻两端网络长度和与其他网络等长

楼主(2012-04-19):
       关键字:pads  等长  电阻网络

在PADS中,假如电阻两端的网络长度和与其他电阻两端的网络长度和等长,怎么处理?

楼主:
    可以打开ECO工具栏,使用添加连接工具,把电阻两端的网络短接,并选择新网络名是设置的要等长的网络。当等长绕好后,利用原理图更新PCB文件即可!
假如只有原理图,没有PCB,之前应该先到处PCB网表,根据没改过的PCB网表更新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打开ECO工具栏,使用添加连接工具,把电阻两端的网络短接,并选择新网络名是设置的要等长的网络。当 ...

你这个方法会让已经走好的走线断掉的! 不过绕好等长后,可以手动再将电阻中间已经短接的线断开。

网友(点评):
方法是老师教的,我还没用过!

网友A:
    9.4能够很方便的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能够很方便的满足你

等把9.3学会,再跟你一起探讨9.4吧。贪多嚼不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