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做剪贴档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一块NB 主板,由六层改成了八层,原来走在in1层的高速线需要更换走到in3层,有木有办法做个剪贴档直接粘上去而不重新走线。

网友:
1.如果你选用sub-drawing的方式,可以先将更换的线Export成一个文件,推荐选择中心定位点(0 0)
2.将此文件以TXT的方式打开,替换掉所有ETCH/IN1为ETCH/IN3,保存。
3.导入此修改后的文件,定位点选在(0,0)

楼主:
多谢楼上的解答,我去试试啊!

网友A:
晕,直接change不就完了?搞那么复杂干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直接change不就完了?搞那么复杂干吗呀?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大侠?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大侠?多谢!

應該是直接在FILE上選擇Edit---change----Options中選擇層面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