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allgero导入telesis网表示,总有错误

楼主(2012-04-20):
    向allgero导入telesis网表示,总有错误:
Replacing 'VALUE' value '33pF' with '0.1uf'.
这样的错误,是不是device文件弄错了?
还有,比如0805封装,对应了很多个value值,而device是根据封装名命名的。那么对应的这0805做的device文件名怎么取的?
我这里的是“0805_1”,“0805_2”…………这样取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顶个,求解哇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是网表的格式需要进一步修改。
    比如,若你的DEVICE文件名称和封装名称一致,单纯为了能够导入网表,可以将你的网表修改成类似下面的格式(无value值的网表)
"封装",“device”,“位号”
    如封装名称为0805,DEVICE名称为0805
    修改为
0805!0805!(value可选),C1
(具体格式可能不是逗号,你根据你的网表格式去搞,只是改变DEVICE)
由于本人未使用过你所说的网表,以上回复仅供参考。

楼主:
    嗯,那我讲网表命名为0805_20pf   这样的格式
然后,网表中的这么弄,
0805 ! 0805_20pf ! (value) ; c1
    嗯,我去试试,,谢谢兄弟哈!~

楼主:
    把device的问题,还有封装都解决了。现在allgero导入网表,就剩下这个错误了
NetC45_1;  C45.1 U14.13
        ^
ERROR(SPMHNI-74): Expected '.' after designator before pin label, found 'N'.
    我闷啦,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device的问题,还有封装都解决了。现在allgero导入网表,就剩下这个错误了
NetC45_1;  C45.1 U14.13
  ...

    这个错误说的不是很明显么?
    在标识符后,pin定义前需要一个"."而现在是 “N”

    静下心找找看。

楼主:
    没找到什么N,还有不知道哪里有多余的“.”
    我用了一招最老土的:把有问题的那一节全部重写了。
    然后,斗战胜佛保佑,OK了,,嘿嘿!
谢谢哈,我现在在布局布线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