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打开Pad Designer

楼主(2012-04-20):
新手求救,装好cadence 16.3后找了个教程学,设计焊盘时找不到Pad Designer,在哪打开Pad Designer。求高手解救啊??????

网友A:
1.开始->程序->cadence->release 16.3->PCB Editor Utilities->Pad Designer
2.%CDSROOT%\tools\pcb\bin\pad_designer.exe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开始->程序->cadence->release 16.3->CB Editor Utilities->ad Designer
2.%CDSROOT%\tools\pcb\bin\p ...

 不用这么长的吧,开始->程序->cadence->release 16.3->package desingner,而且你说的后面那些我看了下我的软件里都没找到的。

网友B:
我用的是16.3。其实每个版本都一样的位置。
开始->程序->cadence->release 16.3->PCB Editor Utilities->pad Desgner
这回肯定能找到

网友:
最好把它放桌面上,这样下次就不会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16.3。其实每个版本都一样的位置。
开始->程序->cadence->release 16.3->PCB Editor Utilities->p ...

谢了,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开始->程序->cadence->release 16.3->PCB Editor Utilities->Pad Designer
2.%CDSROOT%\tools\pcb\bin\p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16.3。其实每个版本都一样的位置。
开始->程序->cadence->release 16.3->PCB Editor Utilities->p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