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_Wizard

楼主(2012-04-20):
我安装好pads9.3软件后,是用里面的EFA破解的。发现只有LP_Wizard_10.3 有问题,其他都没问题。请各位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我装的也是pads9.3,lp wizard没问题啊

网友(2013-09-04):
没有破解好,重新破解,用命令行指定要破解的文件夹

网友:
论坛内有10.3的安装及破解文件,但是好像破解中有一个文件路径描述错了。如果需要,请联系我。
另外直接装pads吧,里面有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