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安装时出现只能放置少于60个元件,75个网络的提示

楼主(2012-04-20):
    cadence16.5安装时出现只能放置少于60个元件,75个网络的提示,原理图可以打开,但是出现下面的提示,应该是没破解好,下面将安装的步骤附上,烦请各位指导一下!还有请问没有网络,对于设置5280@计算机名的会有影响吗?先谢啦!
    cadence16.5安装说明.pdf (1008.9 KB, 下载次数: 62)

楼主:
    都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麻烦高手们指导一下,谢啦!

网友:
    那说明你破解成demo版本啦~~~

网友:
    恩   demo就是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请教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给个方法呗

楼主:
    我就是没用上面的安装方法,换了一种,就是论坛里经常贴出的,不知道对你有用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没用上面的安装方法,换了一种,就是论坛里经常贴出的,不知道对你有用没!

这种破解方法可以在XP上成功安装吗?

网友(2012-07-06):
    先谢谢大侠分享  我试一下。。。

网友(2012-08-07):
引用 网友B:
    这种破解方法可以在XP上成功安装吗?

我就是XP系统,能在win7安装肯定能在XP安装。我安装成功了,如果你还没成功可以交流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请教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给个方法呗

    一开始我的教程看的不对,安装的也是demo,后来又找了个破解教程,成功了。你如果还没安装成功,可以交流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我的教程看的不对,安装的也是demo,后来又找了个破解教程,成功了。你如果还没安装成功,可以交流 ...

16.5我放弃了,现在16.3安装成功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5我放弃了,现在16.3安装成功啦

    如果没有一些设置,16.3就算安装成功,也还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的。就是用着用着就变成demo版本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一些设置,16.3就算安装成功,也还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的。就是用着用着就变成demo版本的了。

请问如何设置啊,是不是安装的时候一系列激活操作啊??我都做了,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设置啊,是不是安装的时候一系列激活操作啊??我都做了,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破解的教程好几种,有的就不行,破解成功就先用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解的教程好几种,有的就不行,破解成功就先用着吧。

好的,用得很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只要破解完全,不会出现此问题的,我两个版本都安装了,没有出现此问题

我只会破解16.3,就是搞不定16.5,我都想装个双系统了,用WIN7试试。。。

网友:
    用pubkey的方法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