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LL EDIT 中如何对已有封裝更换焊盘

楼主(2012-04-21):
在CELL EDIT 中如何对已有封裝更换焊盘,  例: ROUND 63   更换为  ROUND73

网友:
编辑Cell,选Place Pins,在Padstack Name栏有下拉菜单,随便选。

楼主:
选完后怎么办? 沒有replace!!!  必须unplace后重新放! 太不方便

网友:
呵呵呵……不用place啊,下拉菜单里选过后,对应编号的焊盘就已经replace了,close即可。

楼主:
我换一个元件試了试是对的,可能是原来的元件PADSTACK乱了. 另外直接改PADSTACK也可以.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