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板流程

楼主(2012-04-21):
jimmy:

       我自学pads有一阵子了,就是不知道一般的画板流程是怎么样的,比如接到一个任务,要从那里开始

网友:
如果你純畫板的話。那接到的就是整張回路圖,先檢查回路是否有錯誤(不符邏輯、沒有連上的PIN,接錯的、接短路的線,這部分要求有電路經驗),再就加元件包裝。加好包裝就ECO咯。再就是設板框。禁止區、設置規則、再放置元件、布線、調絲印、drc、修改、再DRC,如果完全ok就出GERBER。收工。

楼主:
封装一般都是LAYOUT工程师做吗?还是硬件工程师做好?

网友:
初学者需要视频教程,比较好。。

网友:
原理图绘制->导网表->导结构图->布局->布线->出相关的生产文件

网友:
又多學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