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做库是怎么忽略相同信号pin名呢?请高手提示一下,刚学

楼主(2012-04-21):
请问在做库是怎么忽略相同信号pin名呢?请高手提示一下,刚学

网友:
    额,我没找到法子,DRC各种选项我都试了,貌似没有。不知道有人告诉咱的不。
你可以再同样的名字后加个_1,或者直接加1,如此排列,这不影响以后的pcb制作的。
    不过哈,不建议这么做,因为除了电源nc或者gnd,基本上很少有重复的,这个功能可以方便你做检查和减少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