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能不能设置局部铺铜间距

楼主(2012-04-21):
现在我想两个bga器件设置不一样的铺铜间距,如下图:

我想的是在rule-component里设置,结果打开一看,copper选项是不能修改的: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还是就不能设置

网友A:
額沒有驗證過,不過樓主可以試一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額沒有驗證過,不過樓主可以試一試。

这个应该还是整板的设置,只是对于不同的层来说吧!我想要的对于每一层来说,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规则,似乎不大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还是整板的设置,只是对于不同的层来说吧!我想要的对于每一层来说,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规则,似乎 ...

剛剛試了一下。我的方法是不行的。一改規則。全部都變為一樣。。。同求高人解答。

网友B:
其实多铺点少铺点影响不大,没必要单独设置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多铺点少铺点影响不大,没必要单独设置间距

如果间距太小的话,加工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C:
实现不了.

我都是用采用5mil的最小间距.如果遇到0.8mm pitch的BGA,灌铜的线宽我会采用4.5mil,.

间距还是用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不了.

我都是用采用5mil的最小间距.如果遇到0.8mm pitch的BGA,灌铜的线宽我会采用4.5mil,.

0.8mm pitch的BGA  打多大的孔?灌铜的线宽我会采用4.5mil,这个是好方法

网友(点评):
8/16

网友(2012-09-01):
正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
貌似PADS不可以,allegro就可以

网友:
    可以的,你单独铺一块铜皮 单独设置这个块铜皮的属性

网友:
    多块敷铜,设置不一样的规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