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泪滴功能只有一半有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21):
RT,在用pads2007布线时,开始是焊盘和过孔拉线都会自动添加泪滴,
但是后来改了一些设置,生成泪滴那里还是勾上的,但再布线就是过孔拉
线有泪滴,焊盘拉线就没有,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从没补过泪滴的路过...

从入行到现在,一直被要求不准加泪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没补过泪滴的路过...

从入行到现在,一直被要求不准加泪滴

我也没有加过泪滴.

网友:
加泪滴很丑,我也不喜欢加,

网友:
插件的器件我会加泪滴,为何版主被要求不加泪滴?

网友:
加泪滴只有一个人高兴,那就是板厂。其它的人如:电子,Layout,EMC,SI.....都不喜欢。所以为了大家高兴就不要加了让那一个人不爽去吧。呵呵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加泪滴啦

网友B:
--options--teardrops 里面有设置泪滴。大小。长度等,你应该是形成长度没有达到 要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tions--teardrops 里面有设置泪滴。大小。长度等,你应该是形成长度没有达到 要求吧。

    楼上兄弟说的对呀,

网友:
    也遇到 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