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层PCB 在铺地铜的问题,请高手帮助解答(内有图片)

楼主(2012-04-21):
二层的板,元器件放好之后,向于博士讲的那样,把各元器件的接地端的飞线隐去掉,用十字叉来表示(如图), 我在走线的时候就没有走这些地线,直接走的其它的各种线。原本想铺上地铜后(指定接地GND的地铜),可以自动和那些元器件的地端相连接,可是并没有这样的效果。大家说说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5脚芯片 上的那个打叉的地,试了多次,都不能和动态铜连接。其它的都已经解决了。想想办法啊

网友:
应该要去设置SMD PAD的铺铜方式,选择full  、45度或者正交,你试试吧 ,家里没装软件

楼主:
自已找了一个解决办法,把地线引出一点来,铺铜时就自动连接上了。

网友:
元器件的接地端的飞线隐去掉,用十字叉来表示,请教具体怎么做的

网友A:
tools---setup advisor--dc ne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ls---setup advisor--dc nets

谢谢,很好用

网友:
下次试试这个好功能,谢谢6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