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解决鼠标放在走线上网络名、走线长度显示不出来的问题

楼主(2012-04-21):
一些网友使用allegro时,由于一些误操作 导致当鼠标放在走线(cline)网络(net)上面时,软件没有显示该走线的所属网络,或者相关的长度信息。本人经过help文档发现,以下方法可以解决: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 我来顶下

楼主:
第一次发贴图的帖子

网友:
完全看不清楚啊

网友A:
图片一点都不清晰,用文字高速大家不是更好?
setup---Datatip Customization 然后勾选自己想要的就行

网友B:
楼主所说的问题,在去年的时候,我就遇到过,试了N多的方法,包括楼主说的这个,但是根本没有用,后来在以为高人的指点下,才发现,是输入法和软件有冲突,你的输入法在中文状态下,有时候就是无法现在,不管你怎么弄都不行,但是你切换到英文状态下,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一点都不清晰,用文字高速大家不是更好?
setup---Datatip Customization 然后勾选自己想要的就行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的, 我以前文字回答网友,但是他听不懂,所以  有图有真相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问题,在去年的时候,我就遇到过,试了N多的方法,包括楼主说的这个,但是根本没有用,后来在以为 ...

谢谢,分享方法。不知道你是什么版本的,我一直是中文输入法,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好像只能显示clines的长度
不过 很好了

网友(2012-08-17):
    还是不显示。
我用的16.3的,开始能显示,后来不知道动哪了,就不显示了

网友:
    很给力,我正要找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