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crosstalk的问题!感谢!

楼主(2012-04-22):
请问大家在仿真时是如何处理crosstalk的问题呢?是在仿真中直接考虑,还是单独计算crosstalk,然后再去考虑呢?

网友:
我觉得再仿真中考虑吧。用手算得算疯。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理解吧。 其实板子上有太多的串扰。我们对一些关键信号会考虑其他线对它的串扰,也会考虑它对其他线的串扰。单独仿真串扰的值没有太大意义。因为SI考量的是数字信号的模拟特性,而串扰是一定存在的。如果存在的串扰对信号的影响不足以造成严重后果,那么这个串扰就是可以存在的。所以在仿真中都是考量受害线的波形是否满足SPEC的要求。 仿真软件可以选者Allegro或者HSPICE。 对高速串行信号一般用HSPICE的3线模型就可以很好的仿真串扰。

网友:
是得有个重点选择,不然草木皆兵,呵呵

网友B:
可以扫描出不过spec的串扰线,再对这些线进行仿真分析,可以对比下考虑与不考虑串扰时的波形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扫描出不过spec的串扰线,再对这些线进行仿真分析,可以对比下考虑与不考虑串扰时的波形状况.

请问您用什么软件扫描呢?扫出来的是近端串扰还是远端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什么软件扫描呢?扫出来的是近端串扰还是远端串扰?

二维软件一般都没有分。QSI,HL等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维软件一般都没有分。QSI,HL等都可以的。

想必仁兄也用QSI,不过以我所知,QSI扫出的是近端串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必仁兄也用QSI,不过以我所知,QSI扫出的是近端串扰吧!

QSI所用不多,我也不能确定就是近端。请问兄弟是从哪边看出是近端串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理解吧。 其实板子上有太多的串扰。我们对一些关键信号会考虑其他线对它的串扰,也会考虑它对其他 ...

hspice的3线模型咋做,lz能否给个代码。

网友D:
    串扰主要是看走线之间的距离, 推荐楼主用软件模拟给走线距离规则,要想在波形中加上串扰 就只能用三维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扰主要是看走线之间的距离, 推荐楼主用软件模拟给走线距离规则,要想在波形中加上串扰 就只能用三维软件 ...

仁兄所言极是,敢问阁下如今所用何种三维软件?今朝不同往日,吾再不能用8G RAM 之电脑,何以跑动3D之软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spice的3线模型咋做,lz能否给个代码。

请仁兄查看hspice之help:coupling trace,或许有帮助!

网友:
    3线模型是自己建的呀,也可以做成5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仁兄所言极是,敢问阁下如今所用何种三维软件?今朝不同往日,吾再不能用8G RAM 之电脑,何以跑动3D之软体 ...

sigrity  貌似可以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grity  貌似可以吧    !!

sigrity可以称3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