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丝印--那位师傅帮忙!

楼主(2012-04-22):
阴影部分怎么画的?有直接的填充方式吗?还是到CAD画好再导入?

网友A:
两种方法:
1,在丝印层用2D线条填充,一根一根排列叠起来,上图就是,因为旁边就毛刺露出。
2,在丝印层画copper,再cut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1,在丝印层用2D线条填充,一根一根排列叠起来,上图就是,因为旁边就毛刺露出。
2,在丝印层 ...

谢谢,也谢谢EDA365论坛所有的热心同行

网友:
顶下,这个半圆贴copper,怎操作

网友B:
上图补充:

网友:
多谢jimmy,还是一步步来

网友:
    好久没用插件式的元件了,都不会做封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补充:

    用2楼说的方法2不行吗?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大家看明白没,jimmy是用的哪种方法?

网友:
    好像JIMMY是一步步画的,先画个禁止线的区域,在手动添加线

网友B:
    注意我的最后一个图。由始至终只用2d线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我的最后一个图。由始至终只用2d线命令

    谢谢jimmy,那个半圆用 copper命令行不行呢?

网友(点评):
条条大路通北京